有用过自动布线的高手请教一下。

楼主(2011-11-25):
我用自动布线时,不能自动布线,有“SPECCTRA quite unexpectedly with an exit code of 5”的提示,请问是怎么回事?

网友:
你的安装目录估计是有问题的,你可以看看你的许可证服务项里面的路径是否出现了空格(用户名有空格也不行)或中文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