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classes的参数的保存

楼主(2011-11-25):
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:pcb重新导入网标后,以前设置的classes的参数都没有了,又需要重新设置!请高手帮我给我个好的方法保存classes的参数?在此先谢过

网友A:
    ad设置中缺省没有打开私有的classes,设置在原理图下得菜单中,具体记不清了,我看过帮助文件中有提过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ad设置中缺省没有打开私有的classes,设置在原理图下得菜单中,具体记不清了,我看过帮助文件中有提过。

    能帮忙找找不 这个功能很有用

网友:
    去掉勾选,就不会删掉了,这个CLASSES 是在PCB EDITOR 里设置的。在原理图的设置目前是个假象,我特意化了一天测试了一下。没有完善(有缺陷)。只能在PCB EDITOR 里设才有用。

见PROJECT OPTION 中的NET CLASSES GENERATION 是个有BUG的选项。

网友:
    我也是在ECO裡邊取消。

楼主:
    我试了试可以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