防止音箱烧高音而在高音支路上串接PTC热敏电阻是否可行? 欢迎专业和业余的音响爱好者

楼主(2011-11-25):
     1.一般的小型音响设备靠变压器降压后供电,在出口时一般会按照两个标准做变压器,一个为230V,另一个为120V还是115V呀?   是否有什么标准吗?还是都是具体的根据出口的国家的电压标准严格做的呢?   (这个问题可能做过出口音箱一块的朋友比较熟悉)

2.一款单声道的低音功放,最后是通过一个6.8UF的无极性电解电容串联接的高音喇叭,正常情况下没什么事,但是当在强输入高音成分过多的情况下长时间工作时高音就烧掉了,在不改变6.8UF这个分频电容的情况下常规是如何解决的?

(注:想在6.8UF后面再串联一个PTC热敏电阻,当高音支路信号过大,则PTC热敏电阻阻抗增大,分压增大,从而保护高音喇叭。但是听说PTC热敏电阻一般是呈阶梯状曲线变化的,那么这样势必会导致高音的变化也是突变的,不合要求。而且也不知道对这个热敏电阻具体的参数有哪些详细的要求,也不知道是否有朋友这样用过,期待高手解答,谢谢!)

    一般比较正规的做法是怎么做的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