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dence16.5做仿真时遇到的问题

楼主(2011-11-25):
cadence16.5做仿真时遇到的问题
编辑仿真元件是出现如下错误,不能进行底层编辑,这是什么原因啊,期待高手

网友:
看不清楚你的原理圖,錯誤提示說使用的仿真元件有問題,可能是沒有仿真Model (也就是說要*.LIB文件)。

ORCAD仿真的時候,元件不僅要有OLB庫,也要有LIB庫,才能仿真。
請盡量使用ORCAD自帶仿真元件庫,否則要自己建立仿真元件 Model(就是自建LIB)。
ORCAD 仿真自帶元件庫在 C:\Cadence\SPB_16.5\tools\capture\library\pspice\  的裡面。

网友(2012-08-07):
还不会仿真

网友:
学习中感觉跟原来不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