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里怎么做ICT测试点?

楼主(2011-11-26):
自动加的还是手动加的啊?

网友(2012-04-01):
    请高手回答

网友A:
    添加测试点分为自动添加和手动添加两种,关键在于参数设置。假如整板加测试点,一般先自动添加,再手动补。如果加的测试点不多,可以一个个加。
    1)        自动添加

    设置好参数后,点Generete tesrpoints就会给底层每个网络加上测试点。
另外,测试点之间保持75mil以上的间距、测试点与焊盘之间要也保持适当的间距。

    2)        手动添加测试点与自动添加类似,在菜单中选testprep-->manual,在右侧栏options选项中选Add,点击板中想添加测试点的地方即可添加测试。如果参数没设置好,可以先在options选项中点parameters设置参数,设置参数与自动添加模式类似。
        如果测试点加在底层,而某些线没有无需打孔,就直接在线上打测试孔,如果线所在地方太密无法打孔,可以额外拉一根短线出来打测试孔。在线上加SMD PIN封 装的测试点最好加在线的中间。
            值得注意的问题是,自动添加时只能加SMD PIN封装的测试点,而且不允许上焊盘,还要设置好测试点之间的间距(中心间距75mil——手动添加可以加盘或孔。还要注意测试点添加的层,一般只加在底层,孔封装的测试点分顶层和底层的,作为测试点的那一层测试孔的盘比较大。

楼主:
    ls的名字让我想起一个人
    ls的一篇日志很受启发
ls就好象我认识了很久的一个朋友

网友:
    3楼的强悍啊,膜拜

网友B(2013-11-19):
引用 网友A:
添加测试点分为自动添加和手动添加两种,关键在于参数设置。假如整板加测试点,一般先自动添加,再手动补。 ...

自动添加了,没什么反应啊。但查看log有添加成功。测试点所用的焊盘是默认的吗,如何设置选用焊盘名称及修改测试点的尺寸大小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自动添加了,没什么反应啊。但查看log有添加成功。测试点所用的焊盘是默认的吗,如何设置选用焊盘名称及 ...

测试点跟孔类似,都是先把封装做好,再调用的。如下图所示:

测试点的选择

测试点的选择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测试点跟孔类似,都是先把封装做好,再调用的。如下图所示:

学到了,谢谢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添加测试点分为自动添加和手动添加两种,关键在于参数设置。假如整板加测试点,一般先自动添加,再手动补。 ...

谢谢分享!

网友(2016-04-08):
测试点的封装是贴片的还是通孔的?

网友(2017-09-21):
非常好,谢谢3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