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中如何设计自定义格式的原理图模板

楼主(2011-11-26):
如题

楼主:
没人给我讲吗? PADS logic中自带的A4纸的边框无用的东西太多了,如何画自己的边框,求助,

网友:
在Op tions-Design上选择合适大小的Size跟sheet border边框,大小自己选就是了,看不惯就删掉就是了

楼主:
能不能把它的右下脚的那些表的格式修改一下,删掉一些没用的

网友:
    当然可以

楼主:
    步骤,楼上

网友A:
    打散后进行修改,

修改后再进行combine,存入库中,以便下次调用.

网友(2011-12-28):
    原来如此!

网友:
    向吉米版主致敬。

网友B(2012-03-01):
引用 网友A:
打散后进行修改,

JIMMY版主,你好!请问打散后为什么原模板上汉字不能编辑,若想编辑应该怎么处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JIMMY版主,你好!请问打散后为什么原模板上汉字不能编辑,若想编辑应该怎么处理?

如果汉字是由线条组成的话,就不好修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