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刚接触关于铜互连中的信号完整性,弱问一下

楼主(2011-11-26):
在集成电路中,单通道的铜互连线每秒钟所能传输的数据量能达到1Tb吗?

网友:
不能,目前最快是25Gbps,再往后走同互连会遇到瓶颈,需要革命性的技术。

光纤中能达到100Gbps,当然光纤可能还有一些更快的,但都在实验阶段。

网友:
我在06年上学的时候老师给我们讲在实验室光纤中数据传输达到TB/s了,现在不知道实验室最快到什么阶段了。

网友:
1Tb是不可能的,铜互连能达到50Gbps的单通道速率,我认为基本已经到了极限了,未来能不能实现还不一定呢~

网友:
over what distance achieved 50G?

网友:
我觉得时可以的。。。
将高速ADC/DAC技术+电平/相位调制技术,当然需要DSP的帮助。

网友(2013-06-27):
Altera说他们明年推出的Stratix 10 就带有多通道的56Gb/s SerDes,另外目前我们说的高速接口大部分都是未经调制的NRZ码型,如果使用调制技术,确实可以使速率倍增,而且可以克服铜互连带宽有限的问题,只是收发器设计就更难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