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画漏锡槽?

楼主(2011-11-26):
请教如何画漏锡槽?

网友A:
    在25层用0.4mm的线画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在25层用0.4mm的线画。

    这个还真没搞过,能说详细点么 ,什么时候需要啊  谢啦

网友:
    单面板的年代,为保证焊接质量,一般要过两次波峰,有些元器件,如散热片等比较大的,通常在过第一次波峰后才安装,如果这些元件的焊盘没开导锡槽的话,过第一次波峰后,那过孔会给焊锡封住!给安装增添麻烦!

网友:
    之前我们叫“走锡位”

网友:
    这个简单的话,你可以自己画一些线,然后和厂家沟通。你说开漏锡槽,方向多少度,宽度多少即可!
    比如 从铜箔面看,右下315度,宽度0.2mm。
    复杂一点的你可以直接做成异型焊盘!

网友:
    是指开槽吗???

网友:
    我都是很笨地地画异性焊盘,留出一个小缺口,而且,铺铜时还要相应地在铜箔上开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