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 LAYOUT 覆铜连接出错,在大覆铜里有小覆铜问题

楼主(2011-11-26):
 pads LAYOUT 覆铜连接出错,在大覆铜里的小覆铜就不能连接上。在选中这个小覆铜还要选什么键我忘记了有知道的吗?

网友:
设置覆铜的优先级别啊

网友A:
    请问覆铜的优先级别怎么设置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请问覆铜的优先级别怎么设置啊

    PADS Layout教程 第12章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
在BGA处的via to via只有30mil要覆铜进去,而BGA以外的覆铜smoothing 的值又要设的很大。如果要达到smoothing的值很大BGA处就不能覆铜有些铜就不能连接上,这要怎么解决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在BGA处的via to via只有30mil要覆铜进去,而BGA以外的覆铜smoothing 的值又要设的很大。如果要达到smoot ...

    你讲的我不是很明白,不过你如果想将BGA处的覆铜也连上的话,用Copper画一块死铜和外面的Smoothing相连看看,死铜的网络设置的和Smoothing的一样。

网友(2012-03-23):
引用 网友B:

    谢谢分享。

网友C(2013-08-26):
    你好,我现在的问题是覆铜已经覆好了,过孔也已经添加上去了,但是在验证设计时候,出现的是:  焊盘与覆铜线之间的距离过小。。。。。这样的一个报错。。。新手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    你好,我现在的问题是覆铜已经覆好了,过孔也已经添加上去了,但是在验证设计时候,出现的是:  焊盘与覆 ...

你试着把铺铜框加大一些试试,这应该和你的设计规则有关系,看以看一下你设计规则的一些条件约束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试着把铺铜框加大一些试试,这应该和你的设计规则有关系,看以看一下你设计规则的一些条件约束。

    谢谢关心,已经解决了,我在CAE封装上面讲这些焊盘引出来了,直接和地面接了,就解决上面的问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