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6.5-S11补丁

楼主(2011-11-27):
http://115.com/file/cl1nz96v

先声明,我自己没装,看到有人竟直接打补丁,那是不能用的,要重新装主程序再打补丁... ,

网友:
谢谢,修复了什么BUG?

网友:
打了S11补丁后,原来的pubkey破解打不上去了

网友:
在多更新下吧

网友:
打了S11补丁后,我可以正常破解使用.

网友:
我重新安装了cadence,打完补丁,开始用pubkey破解,在tool文件夹下破解的时候,出现多个文件不能读/写的警告,还有warning! xxxxx.dll/xxxx.exe has a diff pubkey xxxxxx之类的警告。反正最后就只有capture能用

网友:
    找到原因了,打完补丁后csd的进程好像启动了,没有关掉。以前没有遇到过这个事情

网友A:
    Hello longzhiming .. Thank you for sharing and take time upload 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Hello longzhiming .. Thank you for sharing and take time upload ..

don't mention it, you'er too welcome.

网友:
    System Architect里的allegro design authoring能打开吗?我打到第九个升级补丁破解,发现不可用,不知是否没破解成功,还有我发现大部分版本还是显示s008,少数显示s009版本。

网友:
    补丁是从一开始打得吧。

网友:
    从头开始啊.
我把之前的全卸载了.

网友B:
    不是说了不用卸载的吗?安装时备份一次即可,以后就省得麻烦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不是说了不用卸载的吗?安装时备份一次即可,以后就省得麻烦了

我每次都是卸载的。。。烦死了
求版大给个备份方法的链接吧,谢谢啦

网友(点评):
https://www.eda365.co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61531&highlight=%C6%C6%BD%E2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我每次都是卸载的。。。烦死了
求版大给个备份方法的链接吧,谢谢啦

先安装16.5,不要装任何的hotfix,把整个spb文件夹压缩备份(不压缩也行,就是大了点),安装hotfix后破解,下次有新的hotfix只要把备份的spb文件夹覆盖一次(把旧的删了再考备份文件),安装新的hotfix后即可正常破解。这样避免了删除不干净导致运行错误或者是破解不成功!百试百灵

license manager没什么事就别动它,它最容易出问题而且不好解决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先安装16.5,不要装任何的hotfix,把整个spb文件夹压缩备份(不压缩也行,就是大了点),安装hotfix后破 ...

原来备份就是直接复制啊。。。学习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原来备份就是直接复制啊。。。学习了

    方法有个缺点,不能回退,比如装了11但是想退到10是不行的,装了11软件在系统里注册了11,装回10会提示是低版本不能装

网友:
    补丁太快了,真的跟不上了····

网友:
    s11 orcad 我升级后出了一个问题,导出PADSPCB网表,导不出{PCB Footprint},导出网表不能用了,不知道各位大虾有没有这个问题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    不是说了不用卸载的吗?安装时备份一次即可,以后就省得麻烦了

顶!你的方法必须推广!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    顶!你的方法必须推广!!

这个方法是网友告诉我的,并不是我的原创!应该感谢那些乐于分享的人

网友:
    先安装16.5,不要装任何的hotfix,把整个spb文件夹压缩备份(不压缩也行,就是大了点),安装hotfix后破解,下次有新的hotfix只要把备份的spb文件夹覆盖一次(把旧的删了再考备份文件),安装新的hotfix后即可正常破解。这样避免了删除不干净导致运行错误或者是破解不成功!百试百灵' f!

顶!顶!顶!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    这个方法是网友告诉我的,并不是我的原创!应该感谢那些乐于分享的人

每次升级版本都是对应的吗。我打到第9个升级补丁,发现有些模块还是显示s007或s008,并没有都是s009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    每次升级版本都是对应的吗。我打到第9个升级补丁,发现有些模块还是显示s007或s008,并没有都是s009的。

不一定对应,比如S10的补丁,capture就还是08version的。还有补丁直接打最后一个就行了,不用一个一个打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    每次升级版本都是对应的吗。我打到第9个升级补丁,发现有些模块还是显示s007或s008,并没有都是s009的。

没有更新的模块显示的是旧的版本号,只有更新了的模块才会显示最新的版本号,具体更新了哪些模块可以查看spb文件夹里的readme——ccr文件

网友:
支持一把,看看再说,目前没有遇到问题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方法有个缺点,不能回退,比如装了11但是想退到10是不行的,装了11软件在系统里注册了11,装回10会提示是 ...

补丁是要一个个打,还是可以跳到最新的,在其它论坛有看人说过要一个一个打,又有说可以直接最后一个,搞得我很迷茫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补丁是要一个个打,还是可以跳到最新的,在其它论坛有看人说过要一个一个打,又有说可以直接最后一个,搞 ...

最新的即可!要不也不会做的一个比一个大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