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各位大侠,怎么走等长?

楼主(2011-11-27):
:)请教各位大侠,怎么走等长?信号线要走等长,但是不知道从哪 里开画,请各大侠赐教!!

网友:
需要在pads Router里面走

楼主:
请教 具体操作 谢谢!

网友:
    同问,不会设,我都是直接拉,烦死

网友:
    我还没知道什么是等长,为什么要等长呢

网友:
    我也很想学习走等长线,等待高手分享经验

网友:
    我一般是手工走,先算一下最长的与最短的相差多少,把短的拉长就可以了,短的走蛇形线,可以手工走,也可以在Router里走。我一般是手工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