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急急!~~请大侠帮忙处理,安装16.3 ALLEGRO

楼主(2011-11-27):
如下,因为安装后,出现步骤错误,卸载后,重新安装出现如下状况,如何能解决,请大侠帮忙给出方案,无声感激!!!
如下附件!!

网友:
没有卸载干净!用工具把注册表什么的都清理掉!

楼主:
可是我们已经安全卸载了啊···怎么将注册表清理掉了!!

楼主:
卸载不干净啊···怎么处理啊!!

网友:
用个360把注册表清理下看看,如果实在不行只能重装系统了

楼主:
这么麻烦啊!!!哎!!

网友:
我的情况和楼主类似,我以前的可以用,在用SIGXP时,弹出错误,说是什么MICROSOFT Visual C++2005错误,再打开SIGXP时就直接关闭。用360卸了,并且是强力删除再重装,却说LICENSE错误。我按同样的方法给一台没有装过的电脑装,能正常使用。一直搞不明白是哪里没有卸完还是怎么回事,都弄好几天了。。望高手指个招。。谢谢

网友:
这个是你在装载的时候什么软件16.3的软件给侵占了,你把所有的软件先卸载了在先装这个软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