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DDR地址线比数据线长可以吗?

楼主(2011-11-27):
在做一块DDR2的板子,地址线与控制线,向时钟线等长,数据线向DQS等长,但是时钟线比DQS大约长5MM,这样可以吗?

网友:
貌似不可以吧,DQS是参考时钟线的···

网友A:
时钟线要短 也要看情况(延时) 肯定不会长过数据线!还是听听有经验的怎么讲吧!我也学习下!我的只是个人想法!如误人子弟,请批评指出!

网友:
一般来说长度排布是dq、dqs《ads、cmd、control《clk,互相之间误差在200mil。
dq、dqs、dm同组在-+25mil
ads、cmd、contro之间误差在-+50

网友:
DQS yu DQ 保持等长

网友:
    DQS与时钟相差最多不能超过半周期的1/10,例如DDR2-800MHZ,半周期是1250ps,1/10=125PS,这相当一根22mm走线的距离。也就是不能超过2.2cm,才是安全的。

网友:
    我比较保守取得是1/20,这里就是11mm。

网友(2012-01-09):
    不可以吧,DQS是以时钟做为参考的,DQ以DQS做为参考的,其他的以时钟作为参考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时钟线要短 也要看情况(延时) 肯定不会长过数据线!还是听听有经验的怎么讲吧!我也学习下!我的只是个人 ...

这要看具体芯片的。一般的是时钟线》=地址线》=数据线   不过这个大于也不能超过1cm 一般在200mil为宜!

网友(2012-03-22):
    DDR2的数据线或者地址线 有绝对长度控制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