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大侠指点,,

楼主(2011-11-28):
怎么把4层板改为2层???在线等待

网友:
把中间2层的走线什么都删掉就可以改了

楼主:
我还要复制到另外一个PCB,,然后显示层没设置好

网友A:
setup-> layerdifinition->modify-> 改成2就可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etup-> layerdifinition->modify-> 改成2就可以了

可不可以告诉我,怎么把2D Line复制过去啊

网友B:
  直接 CTRL+C  CTRL+V  (不知道我有没有误解你的意思)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直接 CTRL+C  CTRL+V  (不知道我有没有误解你的意思)

复制过去看不到,,我试过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复制过去看不到,,我试过了

颜色你设置成黑色了吧

网友C:
可能是你copy的2D line在新的PCB的层是没显示的,先检查下你copy的2D line是在哪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可能是你copy的2D line在新的PCB的层是没显示的,先检查下你copy的2D line是在哪层。

我看看

网友D:
直接把2D LINE的属性改到你改完的层不就行了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直接把2D LINE的属性改到你改完的层不就行了吗

好的。我试试,,这个问题见过吗?在覆铜的时候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好的。我试试,,这个问题见过吗?在覆铜的时候

方便 的话把文件传上来看看,具体问题具体分析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方便 的话把文件传上来看看,具体问题具体分析

我用的是9.2版本的,但是2007的就可以,,我就是不明白是什么问题,,难道是软件有问题,,但是我Lay 别的也可以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用的是9.2版本的,但是2007的就可以,,我就是不明白是什么问题,,难道是软件有问题,,但是我Lay 别的 ...

9.2的灌铜是有BUG的。9.3的好像到现在还没出现过这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9.2的灌铜是有BUG的。9.3的好像到现在还没出现过这问题。

BUG是什么命令?

网友E:
故障,毛病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故障,毛病

那要怎么解决??

网友D:
这种是系统软件的问题,无解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种是系统软件的问题,无解

我要调另外一块板的封装,怎么操作?

网友D:
你把那块板子的封装另存到库里面,再调进来就可以了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把那块板子的封装另存到库里面,再调进来就可以了啊

是在File/Library这里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在File/Library这里吗?

不是,你选择所有零件封装,然后右键,就有save to library了,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