删除内层VIA pad

楼主(2011-11-28):
一样的via,有3颗via就是怎 么也删不了删除内层VIA pad,其他都可以删除。 我的via都没有锁定。 想问问有没有方法解决呢?

网友:
是不是连接到其他层的线锁住了

楼主:
不是,是gnd的via,解决方法是: 删了重新添加过孔。再删除内层的pad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