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有关电源电路电容的问题

楼主(2011-11-28):
数字电路的电源电路设计中,供电原件(如:LP3982)一侧并联了许多电容,有0.01μF和0.1μF等,以及有极性和无极性的,请问这些电容有什么作用?电容的大小选择有什么讲究以及在PCB板布线时大概怎么放置。本人想画个cpld开发板,但是不知道电源电路的这些电容的意义,求解!谢谢各位大侠!

网友A:
电容有无极性和有极性的,一般无极性的比较好。你说的0.1UF,0.01uf这些电容有的是滤波,有的是退耦,有的是AC耦合。你说的是一个大的0.1UF和更小的并联是滤波的,小的虑高频,大的虑低频。至于退偶,有两种解释,一个是为了储能,一个是滤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容有无极性和有极性的,一般无极性的比较好。你说的0.1UF,0.01uf这些电容有的是滤波,有的是退耦,有的是 ...

谢谢!请问,在进行PCB设计时,电容怎么放置?是CPLD的每个bank的电源引脚都要接一个电容么?

网友A:
说是这样说的,不过具体看你的空间了,还有就是如果CPLD多的话,在几个CPLD之间放置一个电解电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说是这样说的,不过具体看你的空间了,还有就是如果CPLD多的话,在几个CPLD之间放置一个电解电容

谢谢

网友(2012-02-16):
学习了,正在学习这部分。

网友:
我们家电子工程师说电容摆放的顺序是这样的,就是按照电流的流向,电流总是先经过大电容再经过小电容的,你可以参考一下

网友:
正在学习,谢谢各位

网友:
顶10楼,按电流方向,先大后小,至于bank的电源引脚,最好每个引脚都放一个。。。

网友(2012-04-12):
解释得很棒·~~

网友:
PI问题,建议看于博士的文章。

网友(2013-12-11):
放很多电容是减少电容带来的阻搞, 电容的容量选择跟你IC工作的频率有关,作用是去耦和滤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