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高人解惑!!9.2的库可以转换成2007的吗????

楼主(2011-11-28):
如题,,朋友用的是2007的pads,我用的是9.2,2007的库可以用转换器转换成9.2的,9.2的库可以转换成2007的库吗???
网上有人说,可以输出.ASC文件,然后2007的导入.ASC文件,就OK了。。具体行不行啊???求高人解答!!拜谢!!

楼主:
板凳也占了吧

楼主:
地板也是我的?????????

网友:
同样,求解

网友A:
2007的库可以用转换器转换成9.2的,请问怎么转,我用的是2005的,想转成9.2的

网友:
“网上有人说,可以输出.ASC文件,然后2007的导入.ASC文件,就OK了。。具体行不行啊???求高人解答!!拜谢!!”----------试试不就知道了嘛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2007的库可以用转换器转换成9.2的,请问怎么转,我用的是2005的,想转成9.2的

用 pads library convert 这个转啊,转哪个版本就用哪个版本的

网友:
直接把PCB图档导成低的版本不就好了,转什么库啊,麻烦

网友:
还是不懂,能不能讲的具体点,呵呵谢谢了

网友:
高版本转低版本,file-export-format(pads2007),还有把所有的选上

楼主:
终于搞定了,高版本的库用PADS的库文件转换程序是不行的,PCB文件可以导出ASC文件,在file--export--全部打上勾,PADS2007可以打开,但是原理图导出不行。(包括ASC文件和TXT,OLE)

网友(2012-03-14):
9.2自带的“library converter”就能搞定,很方便,7的库都转成9了。不知道能不能转回去,所以先把7的库做个备份最好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用 pads library convert 这个转啊,转哪个版本就用哪个版本的

顺便说一下,以9.2为例,这个工具在程序\mentor graphics sdd\pads9.2下边。我pads用的不熟,大侠的“pads library convert ”让我找了好一会儿

网友:
现在两年没做了,也不知道。正在学习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顺便说一下,以9.2为例,这个工具在程序\mentor graphics sdd\pads9.2下边。我pads用的不熟,大侠的“pad ...

你可以直接从开始那边找,找到PADS,就很快可以找到我说的那个工具了

网友(2012-04-13):
可以是可以,但是从9.2转2007有些封装会有些改变,比如2007版本不支持圆弧焊盘,所以要是有圆形焊盘的封装要转2007的就会变成普通的直角焊盘。

网友:
自带的一个软件 专门转库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