跪求关于PDAS 2007 MentorKG.exe不能运行的问题

楼主(2011-11-28):
用得好好地PDAS 2007软件,今天突然不能使用的,打开就显示如图
运行破解软件吧,结果有提示
请高手帮我支招,这个是那里出了问题?
小弟万分感激!

楼主:
居然没有人遇到跟我一样的问题吗?

网友:
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,我在公司的电脑上面装pads2007装到元件库那里就不动了,一直都是这样,

网友:
我从来就没有成功安装过!!!长期关注此贴!

网友:
用9.3 的MentorKG.exehttps://www.eda365.com/forum.php? ... xNjAxNjV8NDY3MTg%3D解压的文件放到pads2007的目录里,运行此文件,让他自己寻找安装包,生成license.txt 文件,另存到flexlm\LICENSE.dat.即可

楼主:
MentorKG.exe不能运行的问题,最后没有办法,把电脑重新装了系统,居然就可以了。如果碰到类似的问题的朋友,不妨这样试试,先备份之前的系统,重新安装新的系统,如果好了,说明原电脑系统文件缺失了,需要重装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