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Orcad如何设置快捷键

楼主(2011-11-28):
请教各位高手:

如果,我想把选中信号、右击出现菜单、选择执行signals命令、跑出该信号的网络连接表,这一系列操作设置为快捷键,是否可以实现呢?
目的是,希望减少操作步骤,用这个命令时,只需要选择信号,然后点击快捷键就可以跑出网络连接表,而不需要右击再选择菜单.

要命,为什么我无法插入图片呀?

有高手可以帮忙实现吗?

网友A:
目前找不到有其他方法去执行 signals 命令。錄製 Macro Key 方式也行不通。OrCAD 也不許更換現成的快捷键。 signals 命令也沒有被指定現成的快捷键。

連菜單上都沒有這個 signals 選擇項目可以運行,只能靠滑鼠一個一個慢慢點選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目前找不到有其他方法去执行 signals 命令。錄製 Macro Key 方式也行不通。OrCAD 也不許更換現成的快捷键。 ...

呵呵,谢谢jack的补充!!

网友(2016-10-13):
有没有办法通过exescope之类的软件修改?

网友B:
把选中信号、右击出现菜单、选择执行signals命令  这个操作在检查原理图的时候用的频率非常高。为啥就能设置快捷键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把选中信号、右击出现菜单、选择执行signals命令  这个操作在检查原理图的时候用的频率非常高。为啥就能设 ...

在tcl的自动加载目录里面找一下,RegisterAction看看这个命令可不可以

网友(2020-04-04):
有谁实现了么? 同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