jimmy,覆铜时的很不舒服的一个操作,怎么办

楼主(2011-11-28):
经常碰到,就是我要覆一个形状的铜块,然后一路走到最后,出现这个提示:

怎么办比较好?
我把grids设置成X/Y都成10mil的话,也还是一样。

网友:
把设置里面的Hatch gird设小点貌似就可以了

网友:
把 wire设细一点看看

网友:
我服了你了,这么简单的问题你也点名要人家版主帮你解答!难道觉得广大网友都不会吗?问问题是好事,但不要什么都问,自己失去了独立思考的习惯。

网友(点评):
版主不属于广大网友?

网友:
3楼的答案是正解,这样的问题以前我也遇到过

网友:
把线宽设的小一点

网友(2011-12-28):
点名版主了 呵呵呵

网友:
大家散开,这个贴只有 “还不说”和“JIMMY”的分,其他人只能围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