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rcad画电路图时导线粗线不能调节吗?

楼主(2011-11-28):
如题,在orcad中画电路导线的时候,我想将某段导线加粗显示,但是好像不能加粗,线宽总是默认的。是不是不能调节呢?还是另有方法呢?请教。。。

网友:
    1.选中wire,右键选择edit wire property或者edit net proterty;
2.修改line width,选择你需要的线宽。
    不知是不是你想要的效果
    修改前:

修改后(edit wire property)

    修改后(edit net  property)

网友(点评):
就是这样子的,谢谢!

网友A:
    最好不要楼上那样改,在规则里设置好需要的导线类型,包括线宽,然后画的时候应用规则,这样改起来的也方便,养成良好的习惯,谢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最好不要楼上那样改,在规则里设置好需要的导线类型,包括线宽,然后画的时候应用规则,这样改起来的也方便 ...

原理图中画线也要设置规则吗?

网友(2020-07-24):
引用 网友A:

请问原理图的规则怎么是设置的,新手请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