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6.5做封装的向导不能用?

楼主(2011-11-29):
想用向导做个封装,新建了之后直接进入编辑界面 没有出现向导··
大家有这个问题不 ???

楼主:
Starting new design...
E- Command not found: package symbol wizard

我没打过补丁,打补丁会好么?

楼主:
额  找到原因了··之前是在pcb editor中新建的封装,想使用向导, 16.5要从专门的allegro package工具进入  然后在新建 就可以使用向导了~~

网友:
我也刚好遇到 多谢楼主

网友(2012-10-06):
引用 楼主:
额  找到原因了··之前是在pcb editor中新建的封装,想使用向导, 16.5要从专门的allegro package工具进入 ...

楼主,你说的专门的allegro package工具指的是什么?怎么进入?

网友:
TO 楼上:PCB EDIT中,NEW----Drawing type选择Package symbol(wizard)即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