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手看过来,看看该GERBER能否发去做板?

楼主(2011-11-29):
高手看过来,看看该GERBER能否发去做板?是否缺少东西,心里没底,望高手指教。是一个单片机的开发板。

网友:
输出的CAM少了三层,把之前的设置删除,加载这个设置文件就好了

楼主:
楼上仔细说说,少了哪些啊?

网友:
哥们,自己到CAM Documents上比较下吧

PADS Layout一键出Gerber教程[EDA365].pdf

楼主:
助焊层不需要吧?两层板,不就是输出2+6层吗??

楼主:
期待真正的高手来解答!

楼主:
都在忙啊,哈哈哈!

楼主:
都忙去了,呵呵。

网友A:
你少了2层,pastmask (top&bottom)层

网友:
谢谢楼上,除了这些,还有问题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少了2层,pastmask (top&bottom)层

若没有贴片元件,pastmask 是不需要的

网友A:
,你元件总是要焊接的吧,没有pastmask,就没元件pad了,全部上绿油了,到时候怎么焊接:L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,你元件总是要焊接的吧,没有pastmask,就没元件pad了,全部上绿油了,到时候怎么焊接

建议你再理解下 solder mask 和 paste mask 概念。

网友:
楼上几位,手工焊接需要PASTE文件吗?

网友:
先申明,我不是高手。
1.板子的线要再走直一些,好多线拐角好小,小心做断了。加上泪滴吧,怕你接插件焊掉铜皮,
2.加多些过孔吧,好多地只有一个孔相连,要是那个孔不通那不是地就空了?
3.整理一上走线,让地不致于太零散,这样才有屏蔽的作用(除非该信号需要包地)
4.电源正能不能从一边分线走过去,这样走感觉满板子都是电源+信号
5.好多字符放在过孔上或者被元件压住了,可以移动一下,以免到时看不见或做板出来丝印缺
6.再仔细看看走线是不是还有一些可以不用过孔呀?
7.R3移下位置吧,矮的元件放在高元件中,如果要换,就要先拆掉高的才够得着
。。。。。
呵呵,加油吧,LAYOUT是个细致活,尽量让板子走线更漂亮,走线更集中,这样地才会更大。

楼主:
谢谢楼上,电源正能不能从一边分线走过去,这样走感觉满板子都是电源+信号是怎么回事,请详细解释一下,谢谢楼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