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ORCAD与PADS同步讨论

楼主(2011-11-29):
大家好!在平时工作中我们都有用到或遇到各种设计软件,如orcadpadsprotel等软件。而结合在网上的转换软件也非常多,但是转换后都存在很多问题。ORCAD原理转PADS LOGIC时,在PADS LOGIC原理图的打开右下解上的原点位置旁有OACAD残留的封装、、、等等!无论是PCB还是原理图。在转换是都存在很多问题。让人很是困惑!不知有没有那个高人可以解决这些转换存在的问题。希望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另外PCB2005可以通过第三方软件与ORCAD同步,但更高版本反而没有这个功能了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办法将ORCAD9.2与PADS2007 PCB进行同步?????

网友:
我用最多的是,由 ORCAD 到 PADS 做同步。
利用 ORCAD 產生網表,用 PADS 比對網表,然後產生 ECO 文件 ,最後 PADS import ECO 文件。
ORCAD 9.0 一直到 ORCAD 16.5 ,PADS 2005 到 PADS 9.3.1 均適用。

要由 PADS 到 ORCAD 做同步,沒有用過。

楼主:
利用导入ECO文件的方法需然可以,但是要是PCB 新板LAYOUT是不是很不方便呢。曾经有朋友告诉我,说比较方便 的就是先确认ORCAD电路没有问题后,将ORCAD转成PADS LOGIC。然后再利用PADS里的原理图与PCB同步的功能。这样LAYOUT时就很方便。便是,在转换后的PADS LOGIC左下角的源点上的ORCAD的PCB封装。这样框选部份元件是会有些网络连接到其它元件一起被选中。。。。
希望大家多给些建议。。。。。

网友(2012-02-29):
同上,共求!

网友(2012-05-29):
导入网表可以利用 ORCAD 產生PADS網表,用 PADS 比對網表,然後產生 ECO 文件 ,最後 PADS import ECO 文件.
楼上说的,新PCB要同步的问题。可以这样做,在PADS_LOGIC里面import orcad DSN的文件,里面就可以同步到layout或者router.很方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