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调封装??

楼主(2011-11-29):
谢谢

网友A:
很费解 说详细点呀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很费解 说详细点呀

我要另一块板子的一个封装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要另一块板子的一个封装?

1、打开你需要复用的封装所在的PCB,选中你要复用的元件,右击--->Save to Library,保存到你自己的库里面。

2、打开你自己的PCB,ECO更改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、打开你需要复用的封装所在的PCB,选中你要复用的元件,右击--->Save to Library,保存到你自己的库里面 ...

显示这个

网友:
    要不你试试导出个低版本的asc文件,再导入保存看看

网友:
    1,先保存封装,用楼上的方法,
2,编辑sch中器件属性pcb decal,直接link
3,同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