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救,板子的焊盘形状大小不一致

楼主(2011-11-29):
请教各位高手,我的PCB图给厂商作出来的板子,
为什么贴片电阻和电容的焊盘,周围会被绿油盖住,
造成焊盘形状和大小不一致呢?
是因为我都有加上泪滴的缘故吗?还是走线太粗呢?
这问题困扰我很久了,请各位大侠帮我看看,谢谢.

网友:
你加了泪滴,阻焊开窗又开得太大,最终导致这样的结果。

网友:
顶楼上,LZ的封装也做的太有性格了....

楼主:
那请问一下,阻焊开窗各位都如何设定呢?
还有SMD元件是不是不要加泪滴才对呢?
敬请指教,谢谢﹗

网友:
顶楼上的,跟你的阻焊开窗有关系,你单个封装的两个PAD的看起来就不一样了

网友:
LZ这些基本的封装软件里都有自带的,不用自己做,泪滴加的没错,错的是你的封装

楼主:
回5楼大侠,我的贴片电阻两个PAD焊盘尺寸是一样大的;
但是板子做出来就走样了,
请问一下,阻焊开窗各位都如何设定呢?
还有SMD元件是不是不要加泪滴才对呢?

楼主:
回6楼大侠,我的贴片封装就是使用PADS自带的,不是我自己做的,
两个PAD应该一样大,但是板子做出来就常常走样,
不知是什么问题?

网友:
    如果你的封装做得没问题的话,那做成这样的效果PCB厂的问题比较大

网友:
    阻焊开窗太大了
有连线的焊盘做出来总是有些变形的,因为阻焊开窗会比焊盘稍大,会把连在焊盘上的走线的部分绿油去除,导致焊盘的形状就不是原来设计的那样了。

网友:
    不把封装文件发上来.不知道是不是你的封装做得有问题.

网友:
    目测结论:1、制版厂制程不行,阻焊开窗过大(一般为阻焊开窗比元件层的焊盘大2-4mil即可)。2、泪滴过大,可能是Layou的问题,泪滴可以小些或者不加。

网友:
    一点问题都没有.

网友:
    PCB的生产工艺有一定的问题
    设计上的不太懂

网友:
    是10楼说的原因

网友:
    问过了,应该不是封装的问题,没人做这么个性的封装吧。第一,板材可能不好;第二,板厂工艺太烂。注意看图中最右边的过孔,有绿油的地方铜已经被腐蚀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