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 生成emn问题

楼主(2011-11-29):
有没有高手帮忙一下pads 生成emn问题  PROE打开后什么都没有。

网友:
没试过,你传上来,让大家看下

网友:
我的用PROE打开后只有版和钻孔,零件沒有了,但同一个文件用 solidswork 就沒问题,原因不詳?

网友:
    不明白,没遇到过

楼主:
    搞定了,谢谢各位。

网友:
    emn是由Board outline和Part原点坐标角度导出的,
emp是part的3D描述,是库文件,由part的assembly top outline和属性Heigh组成的。
outline必须是闭合的

对照你的PCB查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