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位高手知道怎么构造PWM波的激励源

楼主(2011-11-29):
用320khz宽度调制脉冲波构造10khz的正弦波,正苦于电路参数难以确定啊,比如滤波器f0,和各种电容值。
现在想模拟pwm激励源,就是各种不同宽度的脉冲波了~是不是应该用IPWL_RE_FOREVER?
但是这样要画32*4根线诶~哪位高手告诉我这样模拟行得通不?

网友:
IPWL_RE_FOREVER  看起來是電流源,不是電壓源。
通常要做電壓脈衝波,通常是VPULSE,或是VPWL(可以任意描述電壓和時間位置)。

网友A:
剛剛樓上所說的仿真源,請參考附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剛剛樓上所說的仿真源,請參考附件。

非常感谢~已经用VPWL_F_Re_Forever做出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