网表还是出现问题,元件是自已画的,封装也是自已做的。

楼主(2011-11-29):
PINUSE='UNSPEC';

总是出现这个错误。 怎么回事啊

网友:
    你是不是第一次导网表??

网友:
    很明显,原理图中有未用到的管脚未定义管脚名称啊
allegro要求很严格,没有用到的管脚也必须定义名称,定义以后该错误就没了

楼主:
    我是以数字定义的名称啊,不可以吗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