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adence Sigrity] PCB SI 16.3 EYE Mask 设置

楼主(2011-11-29):
请问在sigwave 看眼图时,如何添加eye mask数值?

图为DDR3 EYE Mask设置!!
现在只知到左半边為电压数值!!
黄框中间4个就不清楚了.中间两个是否为setup(base)+jitter+hold(base) time!?
但前后两个就真的不清楚.可否请高手帮我解决!谢谢!

网友(2012-07-11):
    等高手解决啊

网友:
横轴的最上最下两个参数我觉得应该是VIL min和VIH max吧

网友A:
    横轴的四个值里面并没有setup 和hold up的设置,这两个值是用于timing的分析,这边是对信号本身质量的分析。这边假设横轴时间依次为X1,X2,X3,X4
首先需要知道这个信号的Tjitter的max的SPEC,则X1=Tjitter/2
X2,X3通过查找rise time和fall time的SPEC而来,一般SPEC rise/Fall为10%-90%的时间,这边X2为信号50%-100% rise的时间,X3为100%-50% fall 的时间。X4前面三个知道了,也就知道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横轴的四个值里面并没有setup 和hold up的设置,这两个值是用于timing的分析,这边是对信号本身质量的分析。 ...

    我同样对这个问题感到疑惑,我认为楼上说得有一定道理,但另一种解释是以50%UI为采样点,向前和向后分别加上采样建立和保持时间,以此来确定楼上所说的X2,X3,然后再根据上升和下降时间来确定X1和X4,不知道哪种才是正确的,求讨论,求正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