菜鸟求救!!!在线等!!有人知道set2dli和 van是干什么的,怎么加???

楼主(2011-11-29):
有人知道set2dli和 van是干什么的,怎么加在板边???

网友:
    你的表达太模糊了,还不知道你的问题是那方面的?

楼主:
    set2dli 是一种模糊测试损耗一般是板长用来测试用的,而VNA是一种精度测试是供测试部门测试的,具体的在inter guidline里有。这两个测试用的 是放在拼版上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