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建QFN,TSSOP这类封装的时候引脚都减小到body以外吗?

楼主(2011-11-29):
就是比推荐值的长度缩小,不让焊盘压在body下面?7 Y3 N1 J) U  m, t# R
大家是怎么做的?

网友(2013-07-18):
    推荐值的长度不缩小,不让焊盘压在body下面

网友:
    按照最新的ipc标准,比传统的封装要小一些,基本也就是内外都比引脚大0.4-0.5mm左右。其实看板子如果很密,就果断用最小的封装;密度低的,封装大点没关系

网友(2013-08-18):
    QFN是无引脚,SOP是翼形引脚,标准是不一样的,可参考IPC735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