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层板 给点意见

楼主(2011-11-29):
用了一星期画的二层板       总觉得自己的走线看上去很乱      不知道是布局问题还是其它问题...     请大家给点意见!!!!

网友:
1. 过孔8mil 太小对于 2层板,徒增制造难度,易损坏
2. 拓扑走线挺漂亮的,你的立体感应该很好;不过电源走向没有明显的规律,对于纯数字电路到无所谓,遇到小信号放大就不行了。
3. 插针孔32mil 也太小,不好插入元件,特别是换

4. 铺铜全满不一定效果好,适当增加via ,可以减少地阻抗;铺铜与SMD 焊盘间距要加宽

楼主:
是的  走线还没有优化      只是把线全部都连上了而已    地的via肯定是要增加的     对于过孔的大小     我问过公司的人   说可以      对于你说的拓扑走线挺漂亮的   我也感觉挺漂亮的   但看整个电路     就有种很不协调的感觉....

网友A:
Top and Bottom 层的走线都非常多,这种板子在高速时是肯定有问题。元件的摆放感觉有点乱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Top and Bottom 层的走线都非常多,这种板子在高速时是肯定有问题。元件的摆放感觉有点乱。

你说的是FLASH 那一块吧     那里我感觉只能这样拉        元件的摆放你感觉有点乱       那请教    哪里需要修改呢?

网友B:
和我的差不多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和我的差不多

你说的是板子器件  和你的差不多?    还是走线?    能不能发一下    看看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说的是板子器件  和你的差不多?    还是走线?    能不能发一下    看看

走线,,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