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特性阻抗为什么和电感没有关系?

楼主(2011-11-30):
1金币

特性阻抗为什么和电感没有关系?请高手解答。
特性阻抗公式Z0=83/Cl *(Er)1/2 . 这个公式内没有电感,我知道。但是还有一个公式Z0=(Ll/Cl)1/2.  这个公式却和电感有关系。请教下如果瞬态电感很大,而瞬态单位长度电容值很小。那么特性阻抗是大还是小?

个人分析:特性阻抗Z=U/I ,电容起到保持I恒定作用。I=dQ/dT=C*dV/dT。所以电流保持恒定,源端保持一定的电流输出。电压不变所以源端感受到阻抗不变。
但是电感同样是储能元件,其原理相当于一个电流源, 阻碍电流发生变化。如果某一处,电流感受到的电容不变。而电感突然变大。那么源端感受到得电流肯定是变化的。这就不符合特性阻抗的特点:即源端感受到的电流不变。
最好的例子:地弹现象,地弹发生的电路,单位布长电容没有发生改变。但SI缺遭到破坏。
所以说特性阻抗在实际电路设计里用处不大,主要还是分析信号在每个时间切片时的感受到得瞬态阻抗。

请高手纠正我的思路和想法。谢谢! 呵呵,深陷这个想法很长时间,但就是说服不了自己的想法。

补充一下:各位高手都用什么仿真软件?介绍一款给小弟。我想用仿真工具试试我的想法。  最好是中文的,本人E文全靠翻译软件。

网友(2013-12-10):
我想骗点赏金。。。其实我也不懂,当我是帮顶的吧。。。

网友A(2014-01-14):
瞬态阻抗由很多因素决定,其中特征阻抗是其中一环。
特征阻抗由传输线结构决定,是一种本身的特性,瞬态阻抗则会考虑入射及反射后的能量关系形成的瞬态值,而特征阻抗的值会对入射和反射造成直接的影响,因此你看到的瞬态阻抗和特征阻抗是不同的概念。
顺便说一句,你第一个特征阻抗我从没见过,也许是我孤陋寡闻。

再来看你的个人分析
首先特征阻抗Z=U/I中,这个U和I是在一种条件下,就是匹配的条件下,才满足Z=U/I,否则不能作为特征阻抗的定义,想想空气的特征阻抗,难道任意开路线端的U/I都等于377ohms?
然后你说电容的公式,这个公式的应用是交流信号,电流如何保持恒定?保持恒定的信号,那是直流,不需要微分。电感同理。你所理解的Z=U/I是只适用于瞬态阻抗的,当匹配的条件下,瞬态阻抗会等于特征阻抗,而且前提是两倍走线延时之后。
地弹是由回路电感引起的,回路电感大不代表特征阻抗大,只能代表返回路径很大,造成瞬态阻抗在相对较长的一段时间内表现为大阻抗,使得地弹电压变大。单位长度电容没变,只代表走线的延时没变,不能保证SI。即使你特征阻抗没变,也只能保证反射最小,SI的问题有很多方面,损耗,串扰,轨道塌陷等等。
你这完全是概念偷换掉了。

网友(2014-02-13):
引用 网友A:
瞬态阻抗由很多因素决定,其中特征阻抗是其中一环。
特征阻抗由传输线结构决定,是一种本身的特性,瞬态阻 ...

牛 !

网友:
我没有那么多专业术语,我就谈谈自己的理解吧:
特性阻抗公式的话,通过不断推导,得到一个建立在外在量的表现(Er,w,t,h),这样可以认为去调整。控制,而实际上这些量影响的就是感容,而且感容还是本质的因素,就是因为存在这些互感、互容,才有了特性阻抗的说法,只是纯粹用互感、互容来表示的话,怎么搞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