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mds141哪位大侠有相关的电路设计资料?

楼主(2011-11-30):
tmds141哪位大侠有相关的电路设计资料?tmds141哪位大侠有相关的电路设计资料?tmds141哪位大侠有相关的电路设计资料?tmds141哪位大侠有相关的电路设计资料?tmds141哪位大侠有相关的电路设计资料?tmds141哪位大侠有相关的电路设计资料?tmds141哪位大侠有相关的电路设计资料?

网友A:
只有手冊資料
http://www.ti.com/lit/ds/symlink/tmds141.pdf
裡面 17,18 頁有大概的接線簡圖和應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只有手冊資料
http://www.ti.com/lit/ds/symlink/tmds141.pdf
裡面 17,18 頁有大概的接線簡圖和應用

这个手册我有,芯片的pre和ovs2个引脚应该怎么接?外围电路要接hami接口。

网友A:
OVS在第15、16頁有解釋,看你 I2C 上的 R side 電壓選擇去。

PRE 是 TMDS Output de-emphasis adjustment ,可以先預留2個電阻,上拉和下拉電阻,等調適的時候看看哪個效果好,再決定。
原文在第15頁。節錄於下方。
The PRE pin provides 3dB de-emphasis, allowing output signal pre-conditioning to offset interconnect losses from the TMDS141 outputs to a TMDS receiver. PRE is recommended to be set low while connecting to a receiver throw short PCB route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OVS在第15、16頁有解釋,看你 I2C 上的 R side 電壓選擇去。

PRE 是 TMDS Output de-emphasis adjustmen ...

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