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中全部镜像

楼主(2011-11-30):
protel中,看到底层的就是实际板子的位置
而在allegro中看到底层的左面却在板子的右边
如何全部镜像了?

网友:
TOP和BOT是左右翻的

楼主:
在protel中,所见即所得
就是板子上的位置
而allegro中,看到bottom层的却是相反

楼主:
有高手可以解决吗

网友:
flipdesign, 就在工具栏按钮那里点一下就可以了,简直是太快太方便了(16.3/16.5)

楼主:
15.5中没有找到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