差分线间距!!

楼主(2011-11-30):
前辈们:

              本人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差分对出来没有间距,在约束应经设置了,请教怎么拉开间距!!谢谢

网友:
电气属性附了没

网友:
在electrical -->electrical constraintset-->differential pair选项卡内,在diff 属性内的 primary gap 设置线间距即可

楼主:
第一个图就设置了primary gap 但是没好使。 电器属性在那里设置啊 谢谢各位

楼主:
还是没有间距!!求教

网友:
Electronic 的CS 是設了那route 呢? Electronic 的 Route 是否有帶上去 , 沒戴上去當然就無作用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