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极管 开关电路设计

楼主(2011-11-30):
大家都知道三级管有 三个工作状态:截止区,放大区,饱和区。利用截止和饱和两个工作状态就可以构成一个简单开关电路,求高手指点怎样设计这个电路比较合理

网友A:
要看整體條件。供應電壓有高? 負載消耗電流有多少? 輸入的高低水平在那兒? 想要用 NPN 或是 PNP? 還是 N MOS 或是 P MOS 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要看整體條件。供應電壓有高? 負載消耗電流有多少? 輸入的高低水平在那兒? 想要用 NPN 或是 PNP? 還是 N MO ...

3.3V的电压 消耗电流不明确 不明白什么是“输入的高低水平” 打算用NPN型三极管

网友:
“输入的高低水平” 就是要輸入多高的電壓? 使三极管進入飽和。 要輸入多低的電壓? 使三极管達到截止。

另外還有沒有輸出最高電壓,輸出最低電壓的限制?

"消耗电流不明确" 這就麻煩了。這會跟選擇哪個型號的三級管有關係。

网友:
如果會用仿真,用仿真很快就會得到你要的答案。

网友B:
如图,望给楼主提供一种方法。

网友:
单个三极管作为开关时,
输入接集电极,输出接发射极, 基极接控制,
IB=0时断开,
IC=B*IB时,的电流为负载电流,

很少用单个三极管作为开关,
一般与MOS管配合作为开关,
如图

通过三极管的饱和与截止来控制三极管的集电极电压的高低,从而控制MOS管的导通与截止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如图,望给楼主提供一种方法。

兄弟说的有些欠妥,如果三极管工作在开关状态,R6还应该尽量的大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