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看下图中的电路

楼主(2011-11-30):
请问图中R2的作用是什么?

网友A:
這個看起來像是 RS-232 +  RS-422/RS-425 共用模組的電路。

正常的 PCB 應該只有一個 IC 存在,當只有在 RS-422/RS-425 存在的時候,R2是當作 Differential Driver Outpu 的RL (RS-422 RL=100R, RS-425 RL=54R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這個看起來像是 RS-232 +  RS-422/RS-425 共用模組的電路。

正常的 PCB 應該只有一個 IC 存在,當只有在 ...

只用rs485时,R2是不是就不需要了,另外R1,R3用2k的上啦和下拉就可以了

网友:
我前面的寫的 RS-425 ,應該是 RS-485。
如果是 RS-485 R2 可能要改 51R 或是 56R。

网友(2011-12-30):
R2 应该是485信号匹配电阻, 以前见过485总线设备用过, 可以不接的

网友:
RS485是多点连接的,如果是最后一级电路,需要增加这个电阻做匹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