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:在ad9里如何设置自己的快捷键

楼主(2011-11-30):
在ad9里如何设置自己的快捷键

网友A:
DXP--CUSTOMIZE
如图自定义快捷键

补充内容 (2012-2-9 08:18):
也可以按住CTRL不松,鼠标左键点击你想设置快捷方式的图标来设定。

楼主(2012-02-07):
谢谢2楼的回复

网友:
{:soso__17973311991128301014_3:}AD新版本如AD Summer09,AD10自定义快捷键更方便,不过现有的快键基本上够用了,设计不好会与已有命令冲突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DXP--CUSTOMIZE
如图自定义快捷键

请问我设置insert为走线时怎么没有用啊,具体怎么操作啊?谢谢!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请问我设置insert为走线时怎么没有用啊,具体怎么操作啊?谢谢!

你设置的快捷键可能已被其他自己设置的快捷键重复,或者和系统自动默认快捷键冲突。

网友(2012-03-20):
引用 网友A:
你设置的快捷键可能已被其他自己设置的快捷键重复,或者和系统自动默认快捷键冲突。

确实是这种情况,谢谢啦!

网友:
一直都不知道,呵呵,谢谢额

网友(2012-10-09):
选用数字键,就不会有冲突了,我刚设置,感觉很不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