快来看啊,ADC芯片被ESD打死啦!

楼主(2011-11-30):
最近做一块板卡,里面用到AD7190芯片,最后产品测试时,发现ESD把ADC芯片打死的频率很高,更奇怪的是,ESD电压在3KV时更容易打死,在6KV-7KV时,反而很少被打死,想了很多办法都不能解决,包括在ADC芯片的电源处加TVS管的效果都不是很明显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请高手们给以指点和帮助,谢谢!

ESD测试时选用的是耦合板测试,包括水平耦合板和垂直耦合板!

谢谢啦。。

网友:
我的板子也要过,第一次做需要打ESD的PCB ,没有什么经验,请教一下水平耦合和垂直耦合是怎么样一个状况,我没有亲自做过测试,谢谢

网友A:
这个你底Y不行!搞一个0.5P的ESD搞上去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你底Y不行!搞一个0.5P的ESD搞上去看看

0.5p的?这个是什么原理啊,你能解释一下吗?谢谢!
我是想把ESD的高频信号滤掉,因为是辐射导致ADC芯片不能正常工作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0.5p的?这个是什么原理啊,你能解释一下吗?谢谢!
我是想把ESD的高频信号滤掉,因为是辐射导致ADC芯片 ...

是不同通道之间的干扰吗?这样的可以使用每个通道之间的电源和地都相互独立起来,做个槽,再在模拟部分用一个屏蔽腔,要是没空间的可以使用它的地做立体的包地。要是相同通道之间的干扰可以通过改善布局来改善啊。一般ESD都在接口输入端,采用一地形布局,包地处理以后,把EDS和ADC的间距拉大,可以改善一下吧。小弟愚见,呵呵

网友:
没实际经验,围观!求解!

网友(2012-06-28):
加ESD保护器件吧

网友:
LZ: .... 最后产品测试时,发现ESD把ADC芯片打死的频率很高 ....

= 你所謂的打死,是功能失常,還是物理性破壞呢?
      水平耦合比較弱還是垂直耦 合?

网友(2017-12-08):
沒有後續了! 好期待有人解答

网友(2020-09-08):
呼唤高人 呼唤高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