封装中silkscreen层线宽一般是多少

楼主(2011-11-30):
如题,请问大家一般建立元件封装时,丝印silkscreen层线宽一般设置多少?设为0可以吗?或者是0.13mm?

网友:
我一般都是6mil

楼主:
0402封装的用5mil的宽度的丝印显得好粗啊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0402封装的用5mil的宽度的丝印显得好粗啊。

最细一般能做到0.1mm也就是4mil左右,只要厂商能做就行

网友:
8mil的线宽也可以吧

网友A:
Silkscreen 是要被印刷到PCB上的油墨圖形資料, 太細了印不出來, 太粗了字就糊了.
一般5 ~ 7 mils 是比較常見的設定.
若是2訂成 0 , 那就鬼扯了, 現實環境沒有這樣的物件存在, 只存在電腦的虛擬世界中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ilkscreen 是要被印刷到PCB上的油墨圖形資料, 太細了印不出來, 太粗了字就糊了.
一般5 ~ 7 mils 是比較常 ...

我以前在一家做主板的公司待过,那里的Silkscreen就是设的0

网友:
    我们一般是6mil,,0402可以用4mil

网友:
    5mil保守,6mil较好

网友:
    有两个限制,一个是厂家的加工能力,一个是印出来以后能否看的清楚。两者取大的。一般都是取后者,5mil左右吧

网友(2013-03-07):
    在制作封装时画的是0mil,但在出artwork时undefined line width不可为0.

网友:
    看你做板子的工厂能达到多少,去4-6即可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以前在一家做主板的公司待过,那里的Silkscreen就是设的0

实际这种无线宽的,在Artwork里面会改过来的。一般为6mil

网友:
5-6mil,我们一般是6mil

网友:
文字面第一项一般是25  25  50  5  5

网友:
0.15M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