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高手指点,动态铜皮不避让问题

楼主(2011-11-30):
用的是cadence16.3 ,表层想铺GND,铺的动态铜皮竟然没避让,奇怪的是只有top层出现这种情况,bottom正常,datebase check后,仍然有这种问题,是软件Bug吗???
如图

中间空白处也没铺进去,还有不该铺进去的铺上了,黄色DRC错误

那位好心人帮忙解决下,谢谢

网友:
shpe ——select shape 选择那个没有避让的shape后右键rise priority

网友:
第一步确定你的铜皮是动态的,第二不点击move点击那个铜皮然后ix 0  回车 一下就可以了。我在做的时候也经常遇见这样的问题,不过是铜皮和np孔keepout上的问题,具体是是不是软件的bug 不晓得!!

·

网友:
第一步确定你的铜皮是动态的,第二步点击move点击那个铜皮然后ix 0  回车 一下就可以了。我在做的时候也经常遇见这样的问题,不过是铜皮和np孔keepout上的问题,具体是是不是软件的bug 不晓得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第一步确定你的铜皮是动态的,第二步点击move点击那个铜皮然后ix 0  回车 一下就可以了。我在做的时候也经常 ...

网友B:
我猜猜應該是因為您是直接鋪大銅面所引發出來了.
您可試著把原有的銅箔予以刪除 , 然後用小銅箔來鋪大銅面應該就會解決了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猜猜應該是因為您是直接鋪大銅面所引發出來了.
您可試著把原有的銅箔予以刪除 , 然後用小銅箔來鋪大銅面 ...

您的意思是一小块一小块的铺,这样确实没问题,但是令我费解的事,同样大小的铜皮,bottom就可以,top就是不行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您的意思是一小块一小块的铺,这样确实没问题,但是令我费解的事,同样大小的铜皮,bottom就可以,top就是 ...

如果可以你把板子发上来估计很快就解决了……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
选择smooth,然后update shape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选择smooth,然后update shape!

    文件发不了,抱歉,smooth一下就找不到铜皮了

网友:
    正片负片对不对?我上次搞错负片,也差不多这样情况

网友C:
    你开一下你顶层的boundary,看看是否有重复的铜皮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你开一下你顶层的boundary,看看是否有重复的铜皮

    谢谢高手的指点,根据您说的,我将所有层的boundary都打开,删除整个PCB shape
    重新铺铜,最终还是那个地方报错,不避让铜皮,跟原来一样

    实在没办法,我先将那个器件删除,update shape,OK没问题,然后从place -manual  、
    重新放置器件,铜皮就避让了

可能之前有操作不当的原因,单位转换后,update  symbol

网友(2013-02-19):
    顶一下 目前遇到同样的问题 求原因
莫非真的是软件bug?

网友:
多次遇见此种问题,也有多人问询我,感觉是软件BUG。一般在顶底层产生,有无法避让、避让后只有boundary等情况,稍微修改会忽然改善,但没找到其规律。如有其他朋友对此有好的方法,可以与大家分享。

网友:
我参考了你们的信息,找到了我的这个问题所在,并且已经解决了问题,可能问题不一样,再供你们参考参考
出现的情况;敷好的铜不能修改,新增加敷铜不能避让。对孔对pin不同网络一个样子。
敷铜之前先确认一下 shape菜单  ---》Global Dynamic shape----》里面Dynamic fill 选择是否为Smooth,确认后再敷铜时选择Options选项的动态或者静态就可以正常操作。
我的就是因为选择了Disableb选项,导致敷铜的时候选择动态敷铜时不避让,且图形修改不成功。
没有解决问题的再试试。

网友:
    支持2楼和3楼的做法 我也遇到这样 试过 ok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选择smooth,然后update shape!

    这方法很好

网友:
    经验是宝贵的。拿出来分享是值得学习的。支持一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