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 allegro15.7 中如何画一个半径为0.5MM 的圆?

楼主(2011-11-30):
初学allegeo,想在丝印层画一个0.5MM半径的圆,在add-circle 里可以画出一个圆,但不知道怎么设置半径,知道的大虾指点下哈

网友:
先在板上输个坐标或随便选个点做为中心点,然后在命令栏输入‘ix 0.5’就好(这个0.5是指在mm单位下)

网友:
请问大侠有没有修改圆半径的方法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