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太网数据帧少量bit位出错,求助!

楼主(2011-11-30):
我的ARM是AT91SAM9G10,MAC芯片是DM9000CEP。我跑uboot,将进出ARM的数据用串口终端打印出来,网线直连PC机,用wireshark抓包。结果发现,如果以太网数据帧中连续的0比较多,突然再出现1时就会出错。小弟见识浅薄,还望大牛多多指导!

网友A:
如果有好一點的示波器加上差動探棒,看一下以太网数据端的眼圖,是不有線條壓到禁制區(線條偏上邊或偏下邊),那可能是走線或是變壓器不好,或是本身 DM9000CEP IC 就是有問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有好一點的示波器加上差動探棒,看一下以太网数据端的眼圖,是不有線條壓到禁制區(線條偏上邊或偏下邊) ...

大牛您好,可以加个好友么?qq412841321,谢谢您的回答!

网友:
我沒有使用 QQ

楼主:
求教求教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