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理图和PCB封装管脚数不一样怎么办?

楼主(2011-11-30):
要用一个MOSFET,为了方便理解,原理图是3个脚的,G、S、D,但是PCB封装是8脚的,其中S和D有大量重复的。
请问该如何将二者关联起来不会出错?

网友A:
只能编号为S1 S2....D1 D2....cadence除了电源(VCC/VDD/VSS/GND...)能重名外,其它的不能重名,不用的空脚也只能加编号NC1 NC2..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只能编号为S1 S2....D1 D2....cadence除了电源(VCC/VDD/VSS/GND...)能重名外,其它的不能重名,不用的空脚 ...

这样啊。。。那原理图岂不是不能形象传达设计含义了。。。刚从DXP转过来,还真不习惯。。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这样啊。。。那原理图岂不是不能形象传达设计含义了。。。刚从DXP转过来,还真不习惯。。。

dxp那叫不严谨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dxp那叫不严谨!

那现在同一个芯片的每一个封装都要画一个原理图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那现在同一个芯片的每一个封装都要画一个原理图了

你说的这个是capture很不方便的地方之一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那现在同一个芯片的每一个封装都要画一个原理图了

不知你说的同一芯片是怎样定义的,我的习惯是常用的多种封装器件,作原理图封装时不指定FOOT PRINT,作完转ALLEGRO时再定义封装,比如常用的电阻,原理图中是一样的,作不同的产品时再定义直插的/0402/0603/0805.....。对应的PCB库作一次封装就好了。特殊的器件或只有一种封装的器件,作原理图库时同时把PCB库也一起作了,这样就可以省去转PCB时再定义封装。当你的库元件作到一定的量时就会发现使用其实是很方便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知你说的同一芯片是怎样定义的,我的习惯是常用的多种封装器件,作原理图封装时不指定FOOT PRINT,作完 ...

同一个型号的芯片,封装管脚数不一样(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某些管脚重复个数不同。。。比如有的LDO里面的DPARK封装和SOT封装总的管脚数不一样),只能每个都画一个了。电阻什么的,我也是画完原理图再统一选择封装的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同一个型号的芯片,封装管脚数不一样(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某些管脚重复个数不同。。。比如有的LDO里面的DPA ...

建议使用CIS功能,使用office数据库建立CIS库,绑定原理图库、pcb库、value值等属性。
在论坛搜下,有很多教程的。

网友(2012-06-25):
pcb封装是8pin的?好像是双通道功率mos管吧?一般用于大电流DCDC的外置mos管。2L正解。

网友:
单个mos管的,6pin封装比较多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