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 在linux下怎么启动

楼主(2011-12-01):
我已经安装好了,但不知道怎么启动,那位高手指点下。

网友A:
只要环境变量里面的路径对了就可以直接敲命令进去了,例如allgro,还有cmgr等等,但是,如果想图方便,在桌面建个启动器,直接双击也可以,跟windows的没啥区别,ps一下,linux的比cadence下稳定多了,仿真也快很多,不过,没有orcad,呃呃

楼主:
能把环境变量怎么设置说下嘛?新手不太会能.说得详细点吧,万分感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只要环境变量里面的路径对了就可以直接敲命令进去了,例如allgro,还有cmgr等等,但是,如果想图方便,在桌 ...

能把环境变量怎么设置说下嘛?新手不太会能.说得详细点吧,万分感谢

网友:
cadence的安装说明里有设置说明,它告诉你设置哪些,网上也有一堆安装方法,export你的路径,放bashrc里也行,开机自动加载方便些,楼主不是我说你,linux最基本的几个命令及设置都没会用就开始用这些软件,真的不懂你安装它图啥,如果光是图新鲜还是建议换回到windows吧,否则不到一周你就重装系统了

楼主:
不是我要装,是我们单位领导让我能的,我们实验室都是linux的,所以只能装linux的,我也想用windows的,但是没办法,现在不知道怎么设置环境变量,我在网上查了些,都说把那些export什么的加到bashrc文件就OK了,但我是在客户端加的,不知道为什么source的时候报 IF : EXPRESSION Syntax错误。不知道怎么能了,你能给我留个电话吗,我向你请教下。万分感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