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S232电路中的TVS,请问怎么选着?看下图

楼主(2011-12-01):
RS232电路中的TVS,请问怎么选着?

网友:
楼主的代价比较大哟,全是用的电解电容,还是10UF的,我们公司全是用0.1uF的陶瓷电容,推荐芯片MAX33243,还不错,不过你说的TVS,还烦请在图上标出来,不然大家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呀

网友A:
不好意思,打错了,是MAX3243,冬天,手不好使,多打了一个3,呵呵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好意思,打错了,是MAX3243,冬天,手不好使,多打了一个3,呵呵

对ESD要求高的就用TVS管,要求不高的可用压敏电阻代替,
选择TVS管时,只要寄生电容对你的数据线没有影响,一般都可以用,
双向的方便贴片,效果看规格书,一般建议用双向的,
还有集成的,23-6的,三路放在一起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