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的几个实战问题

楼主(2011-12-01):
1、为什么 第一次 从sch update到pcb中的时候,会产生 room,每次都要删除,这个 room 有什么作用吗?

             解答见: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62751-1-1.html

2、如下图,在给元器件自动编号的时候,图中的方框里面的参数,作用是什么?系统默认的是 comment

3、如下图,我们知道一般在电源分配的时候,都有主干和分支。那A点的过孔如果是25\12,主干是20mil,那这个过孔会不会影响主干上承受的电流。

网友:
仅回答你第一条:
ROOM 是在PCB 布局时有用!简单和小板不需要!可以在PROJECT OPTION =》CLASSES GENERATION 中ROOM 选项勾去掉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哈哈,谢谢楼上,我已经把你的回复链接放上了。

网友:
我也很想知道答案,有高手吗

网友:
第三条是肯定会的,不过加工时可以过孔镀锡解决。

楼主:
过孔肯定有锡啊

网友A:
电源线上的过孔。我一般都在换层的位置放两个以上的过孔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源线上的过孔。我一般都在换层的位置放两个以上的过孔。

这个跟电流大小、你的过孔孔径大小,都有关系的。

网友:
放兩個以上的過孔的好處在高速電路有中介紹的。。。不論是BYPASS電容還是電源線換層。兩個以上過孔都減小過孔的電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