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一个skill可以在做库的时候镜像一个footprint

楼主(2011-12-01):
建库mirror目前只能针对text的属性
能不能把整个器件都镜像一下呢?

网友:
top to bottom? or top to top,  just mirror the visibility?

楼主:
top to top mirror

楼主:
其实很简单
就是把x坐标* -1,y坐标* -1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其实很简单
就是把x坐标* -1,y坐标* -1

这样就能镜像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样就能镜像?

是啊,我没算错吧

x* -1,y不变    是左右镜像
x不变 Y*-1       是上下镜像

(这里的镜像指的是同层的,非翻面)这样解释应该清楚了吧

网友(2011-12-31):
引用 楼主:
是啊,我没算错吧

x* -1,y不变    是左右镜像

我要的是非同层,我也见过那种器件,(开关或接口)焊在PCB边上,两层都有焊

楼主:
你要翻面?软件自带的啊

网友:
不错哦 以前没发现这个用法